请教覆铜

楼主(2008-08-04):
请问一下,我布线布好了!覆铜覆不上,为什么??

网友A:
呵呵

请说具体点,用什么软件,什么样的情况不行,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啊,你这样说很难理解的

网友B:
3楼,说的有道理HEHE

网友C:
附铜要选择所要附铜的网络的,要是选了no net,那肯定弄不

网友D:

问题不明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