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使用问题

楼主(2008-08-12):
请教各位高手,我在用PADS从LOGIC导入到PADSLAYOUT的时候出现以下2个问题
1、所有插件元件的焊盘都小时了,但是贴片的有
2、导入网络表出现以下错误Part name already used R1
R1      360/3W@3W
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啊?

楼主:
这是图片

网友A:
试试

你是不是封装设置有问题 可能你的库里面根本没有那种封装 我也是刚学的 也很菜

网友B:
第二个问题提示重名了,

按道理来说,power logic是不会出现重名的,所以估计你连续导入了2次活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