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咪头问题

楼主(2008-08-13):
四层板,咪头通过两个过孔在背面焊接,咪头的两个焊盘边缘的距离很近,大概只有6mil,咪头的负级和铺地层紧密相连接。

现象:生产500台机器,有200多台录音音量小,解决办法,在咪头的焊点上加点锡,加锡的时候,烙铁有意多停留1到2秒钟,可解决80%的录音音量小的现象,剩余20%再用烙铁重新融化咪头焊点,基本上可全部解决录音小的问题。通过此方法解决的机器有小部分过一两天再测,录音音量又小了,于是又加锡,问题又解决。

分析:要说200台录音小的问题都是焊接不良引起的,这种可能性非常小,焊接工都是有几年的工作经验者,为什么加锡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?而且还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?

问题:1、咪头焊盘离得太近,会不会造成录音信号的衰减?
      2、咪头的负极和铺地层紧密相连,会不会造成信号的衰减?
      3、对此现象你有什么改善的建议吗?

请高人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6mil的距离和焊剂的影响导致咪头输出的

信号全部衰减在这里了...猜的。

网友B:
衰减很小因为mic是输出Audio.

网友C:
换咪头

换咪头

网友D:
电容咪头对湿度敏感

测下你的的环境湿度是否超标,做对比试验看看,把一部分咪头放在有除湿剂的密封盒子里,过些时候拿出来和普通环境的对比是否有不同

网友E:
LS正解,很可能是上潮了

网友F:
什么样MIC?电路怎样?可以考虑外部加电阻假负载,然后提

网友G(2010-04-06):
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?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吗?

网友H:
1、咪头焊盘离得太近,会不会造成录音信号的衰减?

距离近肯定不会造成衰减了

网友G(2010-05-20):
这个问题的最后呢?楼主

网友I:
应该是MIC的质量问题
我前些天去买蜂鸣器,同一批其声音有大有小,很不一致,有的敲一敲就好了。

网友G:
蜂鸣器和驻极体麦克风不一样的哦

网友:
MIC里的CMOS放大电路对潮湿很敏感,如果封装前没有对电路板和器件做三防处理,在较大湿度条件下,会使放大倍数下降,但在正常情况下,由于录音部分有自动增益控制,人耳不会察觉有太大的差别,出现这种情况,说明咪头的质量是太差了,建议更换掉。

网友J(2014-07-24):
引用 网友A:
信号全部衰减在这里了...猜的。

你好,我是昂纳(香港上市公司)自动化事业部的销售工程师胡先生,最近我公司开发了一款自动剥皮焊锡焊咪头的设备,可以做到自动对卷线剥皮-自动咪头上料-自动对位-自动焊线-自动切断、剥皮-自动检测-自动落料一体化设备,产量及可靠性大幅提升,整个工序完全无人化操作,了解详情请与我联系。胡工:18688700180,欢迎随时来我司参观。
地址:坪山新区翠景路35号 昂纳工业园

网友K(2015-08-09):
是焊接的问题了、本来在第一次焊接中灵敏度应该有误差,后面再次经过高温使咪头两极板距离变小、所有灵敏度会在瞬间变高、更多关系咪头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电咪头技术方面技术支持可以联系,宏海电声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0769-333554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