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网络表的问题

楼主(2008-08-14):
 画好原理图后,生成网络表失败 是什么问题?

我用的99 se 命令是 create netlist ,点了后 一点反映没,那位高手指点下。我才学。。

网友A:
我的protel无法装入网络表

我在pcb里面执行load netlist命令还正常,就是在随后的选择网络表后就没反应了,此时99se对cup的占用量相当大,一般在90%以上,但是关闭软件却没有出现“程序没有响应”的提示,很顺利就关闭了。请高手指点!!

网友A:
重装软件也没用

重装过软件,也没有汉化,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

网友A:
我的问题解决了

今天忙得焦头烂额,甚至重装了系统!最终发现还是没用,但是突然想到是不是pcb封装库加载得太多了,于是试着删了几个,果然恢复正常了!原来是这么弱智的问题啊!!!

网友B:
嘿嘿!小康你有改名字了!

   这个问题吗 不难你重装软件或在网上在下载一个软件也行的!最好不要汉化!

网友A:
我改了吗?

偶还是一个新手哦,哪有改名字啊,你把我当成哪位高人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