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99se如何做这个封装

楼主(2008-08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呵呵

一个圆分成多少等份,你算下角度,焊盘上有角度的设置的

楼主:
呵呵,果然如此。

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角度,经一提醒就发现了,谢谢了。

楼主:
呵呵,是封装片.

protel 99se实在不如 ORCAD和PADS好用,不过还有很多公司用protel,没办法.得做这个.

楼主:
说错,是邦定板.

网友B:
re:99做这个封装,简单得不得了。

edit-》paste specital (也就是特殊粘贴)

里面有栏:circular

网友C:
请教

可否画四个1/4半圆,然后在设置角度,完完成以上的封装片?
请高手回答.

网友D:
可以

全选任意一个1/4半圆旋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