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画任意形状焊盘

楼主(2008-08-26):
各位高人请指点一下,怎么画形状不规则的焊盘。
我查了很多资料都不知道怎么搞,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做成一个元器件

在库里面可以做成任意形状,然后封装成器件

网友B:
在标准焊盘的基础上修改

在标准焊盘的基础上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