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两个图中哪个图AB间布线电感大?

楼主(2008-08-28):
左边的图走线圆滑,但回路围的面积较大,根据电感的计算公式,回路面积越大,电感越大.
右边的图,走线曲折,但回路面积接近零,而根据布线经验,折线越尖,电感应越大.
假定左边的图和右边的图走线总长相同,那么,哪个图的布线电感大?谢谢!

网友A:
希望有人能帮忙解惑,谢谢!

网友B:
我认为左边的电感大,再看看其他大侠的说法..

网友C:
肯定是左边,主要看闭合面积

网友D:
哈哈哈,右边是无感绕法

网友A(2008-10-25):
那么我们常说的要防止走线拐角太尖(形成电感)是什么意

网友A:
请问锐角的走线方式到底有什么危害?

电感大?

网友D:
无感只是对于低频(集总参数)来说的,对于高频,完全是

建议LZ先去搜索“微带”相关知识看看

另外,除了电气参数的影响,还有加工工艺问题:
PCB腐蚀时锐角容易残余腐蚀液,造成过度腐蚀,这对于很细的线就是大问题了....

网友A:
楼上高手啊,谢谢!

网友E:
电流是电子流动形成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