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PCB板遇到贴片电阻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06):
请问哪位知道:PCB板里(双面板),贴片电阻放在底层,它的焊盘用什么层???是BottomSolder层吗??(注:我用的是Protel 99 SE) 谢谢!!!

楼主:
re:yanghl

非常感谢~~!!

网友A(2008-11-13):
楼主初学者?

楼主想必是要为在底层的元件另建封装吧,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,上班后,突然发现不用这样的,一般都是用顶层,如果你要放在底层的话,你改一下元件的属性就可以了

网友B:
属性里修改

网友C:
BottomSolder不是布线层

bootomlayer应当是bottomlayer(底层),它才是布线层

网友D:
!

可以用快捷键“L”切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