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点接地,模拟和数字地分开问题!

楼主(2008-09-15):
在布线时怎么做到一点接地,模拟和数字地分开,感觉不好画,大家制板时,都是一点接地,和模拟与数字地分开的吗?能说说怎么做的吗?

网友A:
o

用个0欧姆电阻就好了阿

楼主:
不同模块的地怎么一点接地!

网友A:
o

不明白你的意思啊,你可以找点资料看看,接地的方式有好多种

网友B:
建议用0欧

就是用0欧电阻啊
最好用1206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