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AD7.0中加如3D模型啊

楼主(2008-10-01):
我用AD7.0画了个PCB想看3D图,可在原理图中加了3D模型后,到PCB就只有平面PCB的模型了,AD6.6就能直接生成立体的,但我看网上的动画还能拆分3D图,请教高手如果做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club/bbs/bbsView.asp?boardid=12

楼主:
高手请指教啊

楼主:
高手请指教啊

就说下如何才能正确的显示原理图中添加进去的3D元件咯,我弄来弄去都是没显示出来

网友A:
你现在看这个是没有立体的,这是平面观察的一种。

去view->legacy 3D view
试试吧。

楼主:
还问一下

按你那方法是看到立体的了,谢谢你了!
我还想问下,我在原理图中指定好了3D模型后,但为什么在PCB中重新生成PCB 3D文件的时候总是更新不了呢,还是原来的默认的模型呢

网友B(2014-10-29):
大家好,为什么    察看->切换到3D可以看到自己的三维模型
              但是察看->3D显示确实软件默认的三维模型,不是自己设计?为什么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