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PROTEL99中不显示“Designator 流水序号”怎么解决?

楼主(2008-10-04):
    在PROTEL99中导入了一张电路原理图,发现每个元件的“Designator 流水序号”都不显示出来,只有元件符号和参数,(如:电阻R1=30K:只显示阻值(30K),R1不显示。)查看元件的属性,其中的Designator是有参数的。但无论如何点击,“Part Designator”对话框就是没有打开。这是什么问题?在PROTEL99中如何设置才能在原理图中恢复显示Designator???

楼主:
已解决了。

在SCH中方法如下:

1:Tools->Preferences->Default Primitives->在Primitives中选中Part Type然后点击Edit Values,在弹出的Part Type窗口中将Hide后面的钩钩去掉

2:在原图纸中添加元件(如电阻)并双击Part Type部份,在弹出的Part Type窗口中把Hide后面的钩钩去掉,然后点击Global,在展开的选项中,把Hide选项选上,最后点击OK即可

http://ic37.com/htm_bbs_dic/2007-6/8789_719494.htm

网友A(2011-05-07):
首先点击part ->hidden file->在hidden file 中将勾勾上,然后影藏的文件便显示了,再点击part tyer 把后面的勾去掉,然胡确定。再次点击击part ->hidden file,把hidden file 勾去掉,就大功告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