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那种走线较优?

楼主(2008-10-06):
如方便请说明理由,谢谢!!
图1

网友A:
呵呵

你这个应该是个信号的上拉电阻我想
两种都不好我觉得

网友A:
有第三种吗

不知道有第三种选择吗

楼主:
有劳你的第三种,谢谢!!

网友B:
那个倒T型中的竖线叫stub(桩),

经验和实验表明,stub越短,波形越好,仿真一下就明白了。图1和图2哪个桩最短呢?当然是图1,所以图1效果好。

走线的拓扑结构有很多种:总线型、星型、菊花链、树枝型等等,不同的拓扑结构对信号影响不同,你说的这种属于桩线。

更多内容,详见:
《培训系列“丛书”》
www.armecos.com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re details, see:
《"Series Books" of Training》
www.armecos.com

网友C:
re:

这要看上面的贴片元件是什么
如果是电容,第一种好;
如果是电阻,第二种好!

网友D:
很想知道个究竟

    7楼的兄弟能道个究竟吗?谢谢了。。。。

网友E:
回复主题:请问那种走线较优

如果仅仅是个上拉电阻的话,无所谓的了。会有EMC的bug吗?不会,ESD的?也不会,SI的问题?都不会,不会产生任何问题,就没必要去抠,不能为了优化而去优化哦。如果不放心的话。两根线都直接从pin出来好了

网友F:
有没有一个较权威的说法啊

6楼和7楼的说法,完全相反啊,能不能都解释一下啊,特别是7楼啊,你的说法我不太赞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