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画了个小电源板……

楼主(2008-10-12):
  这是一个输出可调电源,也就是lm317的应用。

楼主:
上边有什么缺点望大家给提出

楼主:
等我把板做出来后 会把实物的照片传上来的!

网友A:
压差变化这么大还不加散热片?

网友B:
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双面板???

而且,地线太细了

网友C:
用单面板.

用现成的整流硅桥就行.

网友D:

地线太细了

网友E:
地线太细了

网友F:
红线改成蓝线,哈哈

楼主:
恩好的

  请问上边 压差变换大什么意思?

网友G:
楼主加油

你需要改进的地方挺多的,可以画成单面板,还有要注意LM317的散热问题,你最高可输出12V,想必输入至少在14V以上,如果你要输出1.5V,那么压差就是12.5V以上,如果你输出1A的电流,这就是12.5W的耗散功率,那么你一定要加散热片,否则非烧LM317不可。

网友H:
电源板画的还不错了!
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ic-igbt.com/IC/

网友I:
改成单面板

楼主:
恩 谢谢了 龙在西安

   我回改进的  谢谢!

楼主:
改好的 单面板

网友J:
还可以

要注意电路板上所留散热片的尺寸空间,还有电位器如果用的是3296的话,中间端应该是调节端吧!

楼主:
回复楼上 :

   管子的散热是 正好靠在 散热器!

网友K:
luzhu

楼主上面的封装是怎么显示出来的啊  小弟是新手 说说看

网友L:
请注意地线走向

还有电源的走向

网友M:
还一个问题

输入输出焊盘太小.

网友M:
还有?

1.确定电位器没接错?
2.确定C2,C3没接反?

网友N:
顶顶

深圳市勤创电子有限公司,是一家专业生产单双面多层板的PCB厂家,下属2家工厂,深圳宝安福永工厂专业生产单层板,双层板,打样快板;浙江衢州工厂是专业生产高精度、高密度、高可靠性的线路板主要生产多层及高密度互连电路板(HDI)。主要产品为手机板、电脑主板及其它电子板等。
工艺有:喷锡,无铅喷锡,镀金,沉金,OSP,等工艺。

欢迎来电来信洽谈!
联系人:袁先生  13424161864  0755-26420335
QQ:646782025
E-MAIL:juny@szqinchuang.com
MSN:    jackyuan6124@hotmail.com

楼主:
问 21 你问的问题 不理解啊?

  说清楚一点 好帮主你啊?

网友O:

改进的好些!!

网友P:
线最好不要出现直角。还有电位器的位置要放在调节方便的地方,利于调节输出电压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 上图中 电位器的封装 弄错了

   应该 吧 电位器的 吧1脚和3脚断开  2脚和3脚 连接   多谢大家多提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