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 如何 手工 覆铜

楼主(2008-10-14):
PROTEL99SE 如何 手工 覆铜

网友A:
不是很明白

手工是什么意思》

楼主:
就是不使用大面积覆铜,而是一块一块覆铜 。谢了 刚我话那

网友A:
既然你会大面积覆铜,那把范围缩小下,小面积不就OK了?

楼主:
好像不行, 那你可吧可以告诉我 。一点一点覆铜 。这么覆

网友B:
这样可以:

  99se的  选择覆铜后选择 网络  然后可以 选择 覆铜的区域 然后 哪里需要   就在指定的区域 就OK啦!

网友C:
o

要是敷没网络的就把去死铜选项去掉

网友B:
恩对的 你自己看吧 死铜

  可以删也可以不删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