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的总线可以同时放名称没有关系的网标不?

楼主(2008-10-22):
一般总线是 X[7..0] 和 Y[0..7]相连,表示 X7=Y0,X6=Y1......

现在问题是,上走线走的信号除了AD[0..7] 还有RD,WR信号也在这个总线上,这个总线的网标怎么标?如果不标是可以用的,但是没有办法和别的总线相连啊。

网友A:
re

首先我想说,楼主的问题估计没几个能看懂或者没人有耐性看。表达很有问题。

ad6总线表示方法 D[0..7] 是不包括wr,rd这些信号。
总线的作用楼主要认真看看文档,很多情况下总线标示是没有实际意义,而是便于看图的。

由于我基本没看懂楼主说的话,只能说这些了。

楼主:
楼上的印象里面是版主?

假设一个总线,网标有两个,一个是A[0..7],另一个是AD[8..1]
那么A0就是连接的AD8,A1就是连接AD7,总线标示是有意义的。
版主有没有做过层次原理图?

网友B:
呵呵

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,同一条总线上只能有一个网标,这个代表A[0..7]AD0-----AD7的8条连接到总线上的线路,至于你说的什么WR RD什么的,在放了A[0..7]后直接挂到总线上即可,生成网络表的时候会正确找到

网友C(2008-11-26):
翻译一下

AD6目前版本不支持复合网标,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图片的连接。
图片连接,也就是二楼说的:没有实际意义,而是便于看图的。不能做port之类的连接用。

如果实在要用的话,在WR和RD这两根线上分别放上A8和A9,然后和A[7..0]组成A[9..0],才可以和port相连接,或者和其他的总线相连接。但是这样会有个warning说 A8 和rd是一个net但是有两个名字。

网友C:
viewlogic 支持复合总线

但是这样做出来的转其他平台兼容性差。
如果支持复合总线
直接就从左到右写 wr,rd,AD[7..0] 连接 B[9..0]就可以了,中间用逗号隔开。
如果一个串口8针的,出sheet的时候画成一个总线的port可以写成 tx,rx,dtr,dsr,cts,rts,ri,dcd
网标长了点。

ic921. pk ic9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