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老师!

楼主(2008-10-24):
这种贴片封装的焊盘该如何制作??
双击是Pad属性,但我place pad 出来的是个圆形的焊盘,就是那种钻孔的,我想话导线形式的焊盘。
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!请高手帮忙。

网友A:
用的什么软件

你采用的是什么软件?
如果是PROTELL 的话把HOLE 设置成零即可,如果是POWER PCBA的话,只需选择焊盘的形状即可.

楼主:
谢谢!

谢谢楼上的大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