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层电路板PCB设计 流程

楼主(2008-10-24):
多层电路板PCB设计
一:根据电气 机械规范,设定PCB的机械尺寸及安装孔位置.  另外摆放好周围的LED/接插件/连接器等等,且锁定好位置.

二:重新回到SCH原理图,分析电路设计原理.  理解透彻原理,注释SCH/PCB上的元件C/R数目和电压分布.
三:局部布局和局部走线,上拉电阻和耦合电容先走好.
四:进一步模块化布局,局部锁定.

五:做线,先走信号线,不常用的V/GND可先隐型.
六:铜及线路优化

七:制作标准的设计文件,发出GB文件给PCB公司投产.
   1 PCB制作工艺说明;
   2 PCB装配工艺说明;
   3 PCB装配工艺图;
   4 产品原材料明细表

网友A:
多层板可有电源和地层?

没有的画GND和VCC就不重要了? 信号回流路径无需考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