棘手问题请教各位高手!

楼主(2009-01-10):
下面这个控制电路,如果我把光耦的用单片机控制通断,能否让可控硅控制的负载通断频率高于100HZ,如果不行,最好是多少呢?

楼主:
请高手指点啊

我想用这个电路来控制震动盘的电磁铁,但是普通的调节电路震动频率只能到60HZ,如果用单片机的PWM端来控制,能否让震动频率提高呢

网友A:
一般电磁铁是50/60Hz工作在100Hz要坏的

网友B:
以前公司生产过双向可控硅

以前公司生产过双向可控硅,双向可控硅可以工作在4种状态,正向压降下,G极的正负控制电压导通,负向压降下的G极的正负电压导通。导通后想用G极来关闭是不可能的,只有等T1,T2间的电压消失,才会关闭。因此我认为上面的电路的频率应该是50Hz。
是不是可以将交流输入做半波整流,就变成100Hz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