晒板了,多给点意见

楼主(2009-01-10):
最近对LAYOUT板还是很感兴趣的,画了一块USB功放的板子,不是很大,但是觉得自己还是提高了很多。希望高手帮我看一下,多给一些意见,须要注意那些。

楼主:

焊盘上放字,只是在焊接时方便,做样板不会加上的.可以关掉啊

网友A:
不错就是--

固定孔离导线有些近

网友B:
极性元件可以的话统一方向

网友C:
焊盘上放字影响焊接

网友C:
直插器件焊盘大小是过孔的两倍

网友D:
看看不敢评论

网友E:
RE

你这个颜色调的还真个性。

网友B:
U1的引出线比垫子宽了

U1的引出线比垫子宽了,一般引出线的线宽最多与垫子同宽,如果是电源,可以用较细的线引出一段再变成粗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