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脚大都在底下的表贴元件,手工怎么焊?

楼主(2009-01-12):
比如这个晶振,两个脚大都被它自己挡住了,只露出来一小点。这种怎么焊?直接拿热风枪吹?
http://www.abracon.com/Resonators/abls-2-3.pdf
还有QFN封装的。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abracon.com/Resonators/abls-2-3.pdf

网友A:
没用过这种晶体

没用过这种晶体(这种是晶体,不是晶振。晶振有电源和地,接上自己可以出时钟;而这个需要配合起振电路,是晶体),不过看样子跟贴片的铝壳电容差不多,应该也能焊,现在焊盘上上点锡,然后放上去烫。
QFN的那类封装,我们都是按照BGA来焊的,拿出去给专门焊BGA的地方焊。有些QFN的肚子地下还有个散热片,呵呵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答。

那我还是换个好了,手工焊感觉不太靠谱,呵呵。

网友B:
怎么焊?

别忘了焊接的时候焊锡是液体,会“流动”的,当然很好喊。就在缝隙那里烫,灌焊锡就可以啦

网友A:
最好别灌焊锡

没有设备,偶尔实验板那么焊一两个QFN的还可以,当然还得是管脚少间距大的。管脚多,间距小的容易出问题。而且,灌焊锡出来的管脚焊接质量难以保持一致性,关键信号的质量也有可能受影响。实验板可以凑合(其实也不好,看似节省了焊接成本和时间,可只要遇到一次问题,浪费的人力成本就超过了),可生产的时候绝对不能那样的。何况很多QFN封装的肚子地下还有一个大散热片(多数是电源芯片)。。。

网友C:
?????

用热风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