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5的这个“pwrshell feature failed”到底怎么回事啊?

楼主(2009-01-12):
这个软件用了差不多一两年了,现在就算把C盘干掉也还是这个提示,要疯掉了
以前装过不少次,很顺利的啊!

楼主:
算了,搞了半天终于好了

原因仍不是很明确,ghost恢复后,仍然加载之前的授权文件,继续用以前的网卡,
就好了,新的无线网卡似乎就是不能用,因为失败的时候都是试图用新的无线网卡!

网友A:

我出现过这种现像,最后也搞不了,就打开电脑更新了一次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