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过孔盖绿油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4):
一般板子上的过孔VIA都不加绿油,我们一般做成孔径+0.3的隔离。
有的公司就不要隔离,要用绿油把孔盖起来。
我们还有个规定是焊接面要flow的板子,过孔离元件面的贴装元件的垫子0.5mm以上,原因是为了避免板子flow时焊锡通过过孔流到元件面造成过孔和垫子短路。
既然,绿油可以将过孔盖起来,为什么大部分板子又不这么做。
过孔的绿油隔离有什么作用。

网友A:
防止不小心和邻近的焊盘、过孔在焊接的时候粘连

,造成产品不良率上升

网友B:
个人感觉只有间距很小时才有必要盖孔吧?

比如BGA焊盘之间的那些过孔

网友A:
需要的~~~~~~~~~~`实际上在工厂焊接的时候,也容易粘连的

网友C:
同问

我也想知道,同问,要末过孔加绿由的话会增加成本吗?所以才不这么做

网友A:
不会增加成本的

网友D:
直接加厂家把过孔能加绿油得了 我都这么做的

直接加厂家把过孔能加绿油得了 我都这么做的

楼主(2009-03-19):
正解

过孔不盖绿油,我现在所知的两个原因
1。因为绿油会流进过孔中,造成板面不平整,
2。由于绿油可能流进过孔内,也可能将孔堵死,会出现类似盲孔的现象,因为刷过绿油后还有一些工序,会将板子放进一些药水中,如果板子上有“盲孔”会使药水流不出来,药水留在板子里会腐蚀板子。

网友E(2013-03-29):
这个在工艺选择的时候一般选择塞孔吧~~~

网友F:
我们一般是:过孔盖绿油。
没听说楼主所说的“大部分板子不这么做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