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ProtelDXP中,PCB设计规则被删除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5):
   每次从SCH更新PCB,PCB原来设置的设计规则就被删除了,很麻烦,要重新设置。

   怎样才可以在更新PCB的时候,不删除原来的设计规则? 谢谢!

网友:
没有呀

每次更新的时候,规则不会删除!

网友A:
更新的时候把删除规则那个大项目下的选择去掉

DXP这个问题可以算作一个不太友好的地方,后继版本修改了,无此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