冰天雪地**回复:

楼主(2009-01-17):
我用PROTEL(ALTIUM DESIGNER 6.8)手动交互式布线.鼠标放在焊盘上,抓不住焊盘,就是不出现平常总会出现的那个圈,感觉就像放错层了.再改设计规则都不行.只能求救了.冰天雪地裸跪谢恩.

网友A:
看见跪求的一律进来踩两脚

  跪天跪地跪父母,怎么为这点小事就下跪?

  PS.只用99se,不用ad6.8的路过

网友B:
男儿膝下有黄金....

网友C:
那也许你是真放错层了吧!

你在菜单上弄个焊盘放空地试一试, 看看能不能拖动。 有可能是你的焊盘底下有东西吧, 你一选就选中了那个东东。 没有选中焊盘也说不定 !!

网友D:
应该是当前层选的不是TOP层

网友E:
还是请lz穿上衣服了再来问问题吧

网友F:
我也遇到过

你是不是用的什么免安装版,我估计是版本的问题。

网友G:
修改设置

Design -> Board Options -> 勾选 Electrical Grid

网友H:
按下shift+c

按完后在看看能选了吧。
呵呵。

网友I:
同意9楼的

按9楼做就可以吧,至少在protel是这样的

网友J:

怀疑焊盘被lock了

网友K:
遇到问题,先自己想想,再到网上去找,

没有楼主说的那么严重啊,还跪求至于吗?

网友L:
应该是设置了保护锁住对象

而且对象锁住了

网友M:
就算是虚拟的网络,也该有尊严啊,别动不动就什么跪求的

网友N(2009-12-09):
就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 9楼是对的

网友O:
人家冰天雪地,**,还跪着,你们态度就不能好点?

网友O:
“裸-体”也被**了?

网友P:
哈哈,那个版主这么厚道啊?看到 裸 体 的一律加裤子?

网友O:
版主是怕楼主冻坏了,所以才给的裤子

网友Q:
问题很简单  你在PCB选项中少设置了个东东。
design-->options-->elctrticals grid选中

网友R:
呵呵,还跪着的啊……都快一年了。又到冬天了,再跪下去成冰雕了……

网友S:
跪着别动

网友T(2014-01-16):
9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