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CB上如何做公司的商标图案呀

楼主(2009-01-18):
请教PCB上如何做公司的商标图案呀!我用扫描和拍照的办法试过,然后用PHOTOSHOP处理后,无论格式如何修改,用AOTOCAD就是打不开,还有就是我用PROTEL99SE导入AOTOCAD的文件就是导不进去。求高手指点一下,谢了

网友A:
用BMP转成PCB元件再放上去

网友B:
BMP用黑白2色...别弄其他种

试试如何

网友C:
用软件bmp2pcb

网友D:
我们把它做成元件的,

楼主:
能教教转换过程吗?我转不来!!!

能教教转换过程吗?我转不来!!!

网友E:
PROTEL99SE导入AOTOCAD,后者 搞成DXF试试

网友:
一般是在autocad里面做好

我们一博科技主要用allegro合计,一般是在autocad里面做好。然后再做成pcb封装,最后放入板子即可。protel99就晓不得了哟。

网友F(2009-12-09):
用较新的PROTEL版本都能导入CAD文件,而后可以在保存为99文件

网友G:
前面有一个这样的转换软件,有一个帖子里面有。你找一下。

网友H:
用最新版的BMP、JPG、GIF转PCB后,再打开。附新版的软件。

网友H:
如果不能用请给我发信息。

网友I:
谁能说说怎么转到丝印层去?

我用BMP2PCB,只能转到金属层顶层,不知道怎么转到丝印层

protel里边好像不能把金属层的图形直接弄到丝印层吧

但是可以把构成金属层的图像中的每条线一条一条的改到丝印去,但是这个太麻烦了,线太多了

我想请教下高手,有木有能直接转到丝印层的?

网友J:
楼上 你将转成的顶层的** 全部选中后  再属性改成丝印 或者其他 都可以

改的时候是 改一条 的同时选中全部都改  这样不就一次改好了

网友I:
:L

记得好像试过你说的这种方法,就是全部选中,然后改属性里边的层,结果好像是不能把选中的其他部分的属性改掉

最近折腾linux,过一段时间再试试看

网友K:
找了好久了。

网友L(2010-01-22):
留下脚印...以后来打劫...

网友M:
又学一招

网友N(2010-05-28):
做成元件是不错

网友O(2012-10-16):
如果用AD的话,这个目录下有个软件可以制作D:\Program Files\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\Examples\Scripts\Delphiscript Scripts\Pcb\PCB ** Creator

网友P:
AD6.9里有这么个功能,很方便的

网友Q:
来迟了!嘎嘎

网友R:
做成元件,重新倒下原理图又会消失

网友S(2012-12-23):
学习了,这些方法很好

网友T(2013-01-25):
网上搜 PCB 加**

网友U:
试了一下,成功了,不错不错!

网友V:
22楼正解:从DXP开始就有这功能了

网友W:
2种方法:
1,用BMT2PCB,软件用起来很容易。
2,最后在CAM350或者genies里面直接添加一层,把图片放里面去。

网友X:
PADS直接能导入进去吗?

网友Y:
引用 网友H:
用最新版的BMP、JPG、GIF转PCB后,再打开。附新版的软件。

不错哦!

网友Z:
引用 网友H:
用最新版的BMP、JPG、GIF转PCB后,再打开。附新版的软件。

不错,以后有用

网友AA(2013-03-01):
是比较给力的东东了

网友AB(2013-06-24):
引用 网友H:
用最新版的BMP、JPG、GIF转PCB后,再打开。附新版的软件。

多谢!@