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画板的一个疑问请教。

楼主(2009-02-05):
如图,用DXP画板的,想做个负板,自己整出了一个东西。
如图1,先画一条分割线.
如图2,在规则里设置线之间的安全距离为0mil。
如图3,大面积覆铜,覆铜不要任何网络。
如图4,编辑—选择—选择连接铜,把开始的分割线去掉。
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否可行?如果不行,那么问题出在哪里?还望大家多多指教。

楼主:
各位高手请多拍砖!

网友A:
bumingbai

你铺铜的时候直接设定好铺铜的区域不就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