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PROTEL的简单问题

楼主(2009-02-08):
用我的PROTEL99打开电路图,ERC时所有的输入引脚都会有ERROR:

#1 Warning   Unconnected Input Pin On Net AIN0
   CPU(BUS CLOCK TIMER AIN DMA).Sch(U1-U16 @310,330)

 #3 Error   Floating Input Pins On Net AIN0
Pin CPU(BUS CLOCK TIMER AIN DMA).Sch(U1-U16 @310,330)

试了几个电路都是这样,包括阿南出的书中光盘里的电路,或者是自己画的简单电路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PROTEL环境设置有问题,另外,按GENERAL NETLIST程序也没反应,不像以前那样会生成一个网表文件,请大家指导

网友A:
看意思是说没连上

网友B:
表面上连接上了

可能是画图不规范所致

网友C:
#3 Error Floating Input Pins On Net AIN0

有肯能就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和结点没接上,虚接了,注意检查下原理图就 OK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