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速PCB emi 返回路径请教

楼主(2009-02-12):
传输线是由两条有一定长度的导线组成,用于将信号从驱动端传输到接收端,其中一条导线称为信号路径,另一条称为返回路径
我一直以为一个信号从一个驱动端经过trace 到达接收端后(信号路径), 从接收端的ground返回驱动端的ground(返回路径)..
但是按照信号返回路迳位于信号路径的正上方或是正下方, 那如果正上方或是正下方有时候不是ground,  不理解为何返回路径可以不是ground

对于信号返回路迳位于信号路径的正上方或是正下方. 我查到的结果是当信号路径与返回路径之间距离最近时,其电容最大且回路电感最小,此时返回路径的阻抗最小(ZL= iwL; ZC = -1/iwC);
返回路径上的电流将选择阻抗最低的路径。那这个L和C指的是何? 信号线和返回线之间的偶合L和C??

网友A:
三个

返回路径不一定非得是地,比如差分传输时就是如此,因为有用信号取的是两个输出之间的电压,如果接收的信号取的是对地的信号,返回路径自然就是GROUND。

至于有的时候不是返回路径的导线布在一起 排出水平的问题 更大可能是空间不够的原因 或者这个干扰并没有大到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地步

网友B:
差分线也是要地的

差分线也是要地的!

差分信号中也有公模量的!

网友C:
思考

回流路径是不好把握

网友D:
这个还设计到信号的问题

返回路径一定是通过地回来,
你说的正上方或者正下方应该是应该是高速信号的辐射状态吧,
高速信号的辐射是在走线的正上方和正下方,
紧挨着信号线的,

低速信号全方位的辐射,

应该是这样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