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分析下!

楼主(2009-02-12):
6G, hz, GB, pi, TE
DELL INSPIRON 640M 运行Altium.Designer.Winter.09可以吗?
配置:
T2300 @ 1.66GHZ
1.66GHZ,0.99GB的内存

另:安装后占用C盘多少G(空间)?

网友A:
可以 板子大了会有点迟滞

建议加1G内存

网友B:
AD6要把DX9加速打开

网友C:
现在卖的电脑都可以

楼主:
周末实装

1、关于版本的简单履历:

PROTEL 99SE------PROTEL DXP(即ALTIUM 2004,从此PROTEL改叫ALTIUM)-----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(今日为止ALTIUM的最新版本)

2、实装:

周末用上述配置本本,卸载了用了4年的ALTIUM 2004, 装了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;

3、下载链接是本版某位大侠提供的 :http://www.verycd.com/topics/2722620/;
**也见该链接;
LICENSES文件下载是本版另位大侠提供的:http://q13003765457.banzhu.net/article/q13003765457-2-240190.html。

4、下载后点击自动安装,选第一项安装;
安装完毕后,用下载的**文件中的DXP.EXE复制到安装目录里覆盖即可完成**;
最后把下载的LICENSES文件也复制到根目录下,完成注册,即可使用了;

3,4是本人周末实践。

5、用上述配置的本本,使用上和ALTIUM 2004一样,都比较流畅,看C盘其占据了3.17GB的空间;

6、最大的体会是按住CTRL键,用鼠标的滚轮上下键即可分别实现放大和缩小,而ALTIUM 2004需要按PAGE UP/PAGE DOWN,爽不少!

楼主:
5楼提到的DX9

当打开一个PCB,VIEW-SWITCH TO 3D,出现提示:

Graphics adapter for this display does not meet DirectX requirements
(DirectX 9.0c,Shader Model 3.0).Unable to switch to 3D.

运行dxdiag,装的DX本版是DirectX 9.0c,也打开了5楼说的Direct3D加速,再试,故障依旧!

那位遇到类似问题的大侠,能告知下处理方法吗?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