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的布局

楼主(2009-02-13):
PCB如何布局,有没什么规则和先后的顺序,载入网络表之后,如何开始做,
是按什么顺序来布的,是跟着原理图一个一个的放置元件?还是跟飞线的顺序下来呢 ....高手指点下.

楼主:
re

一看那么多元件,飞线就晕了.不知道怎么开始了

网友A:
按结构 和原理图来

楼主:
re

结构是指,板安装的尺寸,位置,元件的安装尺寸,位置吗

网友B:
re

按照原理图,把完成特定功能的电路,比如说电源部分、CPU和晶振以及去耦电容部分、AD转换部分等等,先放到一起,再按照尺寸在板子上组合

楼主:
re

感谢大家的回复,还有点疑问,对走线有什么要求呢,一般要怎么走会比较的好看,而且功能上也有一定作用,我的走线是同个网络的连一起,结果什么方向的都有,看起来好象很杂.这个和布局也有关系吧,如果布局好应该就会整齐点.

网友C:
一点建议

建议是找一本相关书籍来看看  或是下载大公司的PCB布线规则和技巧  这个活要靠自己摸索和积累,我也是刚入这个行业,几句话说不清

楼主:
re

是什么书呢,能不能介绍下书名呢

网友D:
大体的规则如下

大体的规则如下:
1.首先考虑与机械定位和安装有关的元件;
2.其次,考虑放大元件;最后放小元件,然后在布线。

网友E:
多画多练习

网友F:
从小做起,做的多了就好了

网友G:

还是要有耐心,多摸索一下,有可能发现没有想想中那么难

网友H:
先摆定位孔,

先摆定位孔,再按照信号流的顺序摆放关键芯片,比如DSP,FPGA,这些,接着就是摆放这些芯片的外围电路,最后作适当调整就差不多了

网友I:
回答的都不对

这个坛子里的好像都是些单片机的板子,
真正的优先顺序是要先摆那些高频的信号线!

其次再摆那些低频,

先摆容易受ESD,干扰的元件,再摆其它的懂吗?

网友J:
....

楼上的说的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