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protel99se 自动备份问题 ,等待中 ,多谢!

楼主(2009-02-15):
  就是新建一个 .ddb文件(在里边新建原理文件等)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 后 ,软件 会自动在这个文件夹目录下 产生许多 备份文件如(xx.bkp  backup.xx   Previous Backup of xx)见下图 ,但是 在99安装的 目录下 也有 备份文件的  ,请教 我该如何把前者  去掉呀, 软件这样是什么意思呀 ? 请教了 ,多谢!

网友A:
把系统里的自动备份选项的勾去掉,即可。

楼主:
麻烦 再问一下 关闭是在那个 菜单下呀 ?

   小弟的 99没有汉化 ,  谢了 !

网友B:
在系统菜单。就做最左边那个三角形箭头的

楼主:
好 了 , 多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