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地线护送,请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09-02-20):
我在看关于查分走线,或者较长的信号线走线的资料时,都说用地线进行护送,我有点不明白,地线是在查分线两侧护送呢?还是在两信号线中间呢? 对地线的宽度和与信号线的距离有什么要求么?
  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LZ说的应该是没有地层的板子

有地层的应该不用护送。
如果用护送,线稍微粗些,两侧。

楼主:
谢谢!

谢谢,我越来越发现地层的重要性了。

网友B:
地线是比较重要的。

前几天画了个两个LCD的板子,HSYNC线没有保护好,有个LCD接上去就会有点花屏, 真郁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