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射频电路板的注意事项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9-02-23):
我以前在一家通讯公司做产品。

GSM/CDMA的干线放大器,最高2G的频率(本振),用的是4层板,不但要有规律的过孔屏蔽信号,还要加上屏蔽盒。
多打些过孔能减小地的阻抗,对emc,emi和静电都有好处。

网友B:
射频板的要求

1介电常数要稳定, **在一个工厂做PCB,不要打样在一家,量产在一家,死了都不知道咋回事;
2地层过孔间距远小于波长的1/4,最好无规律,乱打,不要图好看

网友C:
对电感和电容的按装方向要注意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