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如何制作不规则电路板?

楼主(2009-03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在机械层画,机械层画的线条等效于切口

形状最好由圆弧和直线组成,其他形状的要开模。

楼主:
传个图

刚才不能传图,现在可以了。画在机械层,但是3D效果出不来。而且有空位置的地方要手动布线,自动布线会覆盖空位。原来的方法是,用填充在Multi-Layer把有空处覆盖,这样就可以避免布线到上面,而且有电气检查防止有线或者焊盘在布线时候出错到有空的位置。不知道Protel本身是否能够有在PCB编辑器里面就能做出多空板,然后3D可以仿真出来效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