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没有网络表,铺铜时怎样让它和焊盘融合

楼主(2009-03-07):
PROTEL99se里面。如图。

楼主:
是我没说清楚?

直接画PCB板子的时候,几个需要接地的焊盘,想用多边形把他们连成大面积地,结果画的多边形和这几个焊盘怎么也融合不了,倒是矩形铺铜可以融合。如图。

楼主:
不会操作

菜鸟

网友A:
为铺铜的连接建一个网络表.

在PCB下可以建网络表的.

网友B:
加网络

需要铺铜的连接添加网络

楼主(2009-04-06):
终于摸索出来了

在‘规则’里面,把‘布线’的第一项,就是焊盘与导线的间距那一个,把下面的对勾去掉,就是不使用间距规则。再画的多边形和导线,焊盘就融合到一起了。

网友C:
好方法 !! 感谢分享!!

请教一下  hjh002   PCB下怎样才能反向生成网络表?   ----菜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