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已解决>用Protel99SE的层次原理图功能,如何在多个文件改

楼主(2009-03-07):
用层次原理图建了个prj,单张原理图有10多张,想将所有图纸的集成电路改成U?,能一次性实现吧,单张的倒好搞,用Golbal,多个SCH文件好象无法一次改成功.
有何办法,大家说说看,先谢谢大家了.

网友A:
globe有选项

可以选单张还是整个项目

网友B:
热肠兄,改用orcad吧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,俺再试试,是该考虑多学点其它的PCB设计软件

网友C:
我想问问你这个DIY U盘的板子的JTAG怎么连不上呢?

是不是因为TMS和TDO连在一起的原因?还是因为没有用nRST的原因?

楼主:
2楼的办法管用,找到选项卡了.再次谢谢大家.

贴图,见图中红色部分.

网友D:
请问??99se中写中文字着么办呀??    可以用什么方法呀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