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个问题,麻烦大伙帮忙解决一下

楼主(2009-03-20):
我画完原理图后,编译完后会出现这样的错误,
signal named signal_GND[0] has no driver

signal named signal_VCC[0] has no driver
signal named signal PINsignal_B1_1[0] has no driver
等等这样的错误,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,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一下,感谢!!!!

网友A:
应该是

signal named signal_GND[0] has no driver

signal_GND[0]  引脚都接到输入了吧?

网友B:
网络上有输入引脚,但是却没有输出引脚去驱动它。

这好像是警告,不是错误。

楼主:
谢了

那要怎么解决啊,这个是个错误,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

网友A:
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我是这样弄的

我又新建了一个项目,把原理图和PCB都拽进去就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