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,大电流走线上敷焊锡怎么做?

楼主(2009-03-20):
还是直接和PCB厂家说明?
 如果我要在大电流走线上敷焊锡应该怎么操作?

网友A:
电源线上不要上绿油

楼主:
电源线上不要上绿油?

图纸上怎么标示?

网友B:
solid层里面画出来 应该就可以

我瞎说的

楼主:
不是吧,这么个小问题都每人肯告诉我们

难道还要去跟PCB厂家说明?肯定是在走线上面
表示就可以了?

网友C:
弄些焊盘放线上就行了。

楼主:
6LOU说的不切实际吧

板子上线如果全部需要敷焊锡,而线宽有不同,那样
的话
操作起来绝对比较苯
4楼的到有些好,还请操作的朋友不吝赐教了

网友D:
唉,4楼都说了:在阻焊层上画!

阻焊层是反的,有图形的地方就不会有助焊剂,只要控制好线条的宽度,一过锡炉上面就沾满焊锡了

一般取1.5mm~2mm的线宽比较好

楼主:
刚才查了以前的帖子,基本有两种方法

 一种如4、6、9搂说的,加PAD和在SOLD层画出走线,
2是在PASTE层画出走线,
是不是SOLD和PASTE层都可以,区别是否要求PCB厂家在裸铜上加焊锡??

楼主:
不过谢谢这么多的热心朋友!

由衷感谢大家的关注

网友E:
4楼和9楼都说的正确

阻焊层是反的,有图形的地方就不会有助焊剂,只要控制好线条的宽度,一过锡炉上面就沾满焊锡了

一般取1.5mm~2mm的线宽比较好

楼主:
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

我们大家在学校学的一般都是PROTELL,所以默认的就是他了

网友F:
锡膏层...

如果是protel,lz选中显示所有层,,,仔细看看元件的焊盘,顶层除红色,是不是还有个略小的颜色块??? 走线上却没有 为什么元件焊盘可以焊而走线不上锡?就是这个颜色块指示的啦...你也画上这个颜色块呗...

学会观察...

网友G:
大电流走线上敷焊锡怎么做?

在PCB行业内叫它为脊线,它的宽度是下面铜簿的三分之一,画法:首先打开
Solder Mask层,在这一层上画线,也可在这一层上敷多边形,注意不管画线
还是敷多边形都不能超出下面铜簿的边,画线拐弯时必须是45度,如下面铜簿
较宽,可以平行多画几根

网友H:
我画过

不同的厂家不一定一样的,可以先问一下加工的厂家,再画上.这就是这样做的.

网友I:
topsolder——顶层;bottomsolder——底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