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关于Plane Type (PADS2007)

楼主(2009-03-23):
有三个选项:
No Plane

CAM Plane

Mixed Plane

各代表什么意思?谢谢!

网友A:
俺也不会~哪位达人指点下噶~

楼主:
21ic上pcb人才不多啊

网友B:
也在研究中

我看书上说,NO PLANE是非平面层,一般用在顶层和底层,CAM PLANE/MIXED PLANE一般用在多层板上,用于地层和电源层的设置.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,因为要学画四层板,有高手请多多指教.

网友C:
疑问

我也是

网友D:
大概是这样的

no plane一般用于布线,
cam palne 负片层,不能布线,一般用于电源层和地层。
mixed plane 混合层,可布线,也用做负片。

不过怎么做还是看个人习惯,
我也见过好多板子的电源层和地层是用no plane覆铜来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