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布板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7):
我是菜鸟一个,大虾们轻拍
学着画一个电路板,用到了好多的电容、电阻。我见开发板上的电容们排的很整齐,但是都没有和自己相关的芯片在一起,有的甚至离得很远。这样对信号的传输没影响吗?
想请教一下一般应该怎么做啊?

网友A:
看你什么性质的电路了

要是速度不高,怎么摆基本上问题不大,这个时候考虑的是生产和美观性,要是高速电路或者是模拟电路那么就必须考虑信号的流向了。

楼主:
DA转换芯片呢

DA不是主要的,但有一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