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带过孔的测试点,PADS有什么好办法?

楼主(2009-03-28):
两颗芯片,一根连线。

但是,要求:这根导线经过过孔,到达外层,走一段,再经过另一个过孔,回到内层。
如果在一个net上添两个测试点,是可以的,但是,不方便后续处理。

现在的做法:建立违反规则的零件,两个pin重合的特制测试点,一个pin连接芯片A,另一个pin连接第二个测试点,第二个测试点连接芯片B,从而一个net变成3个net.

网友A:
嘛意思?

不明白什么意思

楼主:
把一个net分成三段。分成三个net,通过两个过孔

通过两个过孔(元件),把一根线分成三段。

但,PCB的最终表现形式,还是连在一起的导通的一根线。

网友B:
LZ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?

楼主:
可以切断。达到兼容多个产品

当然在另一处还有另外的用途.

分成三段方便规则检查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