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用99se,制作长方形过孔,带焊盘

楼主(2009-03-29):
我想做一个双面板,两面都可以焊接的长方形过孔,带焊盘,

谢谢

网友A:
把焊盘x、y设置适当,然后在焊盘中间放一根轮廓合适的

粗线(机械层1)就可以了。
不过真正做到长方形是不可能的,因为这种焊盘都是用铣刀铣出来的,肯定会有圆角的。

网友B:
板边和开槽,孔等都可以在keepoutlayer层画出相应的形状,

大部分厂家都会对这些线做钻,切,铣等操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