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画双面板

楼主(2009-04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双面板

双面板一般就是双面走线(元件可单面放,也可两面都放),过孔位置没有要求

楼主:
双面板

听您的解释,那画双面板跟画单面板就没是区别啦,元件是可以两面都放的啊,但是走线还不是要通过过孔连接啊,而且过孔不能太多,我认为过空的放置还是有要求的,用焊盘能当过孔吗,您说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