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99 中更改元件库里的管脚号能更新到原理图去吗?

楼主(2009-04-06):
  原理图中发现 中三极管管脚号和封装库里的对不上       改元件库里的了     怎样能更新到 原理图  中去呢?      难道还有重新画   原理图吗?    能直接更新到原理图吗?    不想改封装库里管脚号的了

网友A:
..

把原来pcb板里面的三极管元件删掉,从先从原理图更新 。如果还不行的话,把改的元件库从先调入一次。

楼主:
还没建pcb 也没生成网络 原理图画完了

只是  在想  改了元件库里的三极管的元件库管脚号   能同时更新到现在的画完了的 原理图 中去吗?          不想改封装库里的三极管管脚号了啊?

网友B(2010-11-27):
altium中可以啊。。

网友C:
在元件库中改了后,更新一下,即可。不需要在封装库中更改了,

网友D:
将lib文件和sch文件放在同一个ddb里。

网友E(2014-11-12):
PCB线路画到中间时发现引脚画错 可以在PCB中更改吗 是不是直接改原理图,然后在PCB中更新网络表就可以了?

网友F:
是可以的,先更新原理图。然后再PCB中重新加载下元件和网络。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