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小问,PADS2007

楼主(2009-04-07):
怎么隐藏 TYP SWP 属性? 全部显示感觉很乱,谢谢。

网友A:
setup->display color 中有相关设置

楼主:
谢谢

wjy1107 ,问题终于搞定了。 ^_^

网友B:
NND,我装了一个PADS2007绿色版

问题多多啊,没有库文件,还容易自己关闭,呵呵,看来D的不好啊。。。

找了很久都没找到D得比较好的版本。。。

网友C:
还绿色版本呢

最好装完全版,不然你的设计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只要装的时候不选那么多模块就行,只装LAYOUT ROUTE LOGIC部分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