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开讲,关于公制英制,肯定有砖头过来

楼主(2009-04-13):
公制?英制?mm?mil?到底用哪个好呢?有的器件是以mil为基本单位,100mil,0.2inch什么的,还有更多的器件规格是公制,这让大家在做库的时候费了死劲,出错的几率也是有的。
我个人偏向使用公制,说说我的原因:
1,就行业而言,在日本的企业都是用公制,即使有英制标的器件都是换算过来,0.254mm什么的标注一长串,欧美大多数企业也是用公制,我接触过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公制。
2,说出最后的GERBER数据,GERBER里公制英制都差不多,都一样的显影成像,但是大家想过钻头没?好像都是公制的,0.2mm,0.25mm,0.3mm,0.35mm依此递增,我还真没听说过哪个板厂用的是0.254,0.381的钻头呢。所以大家在做直插件的时候尽量靠近公制0.05mm的倍数做孔。
3,一些结构上的数据比如板外形,大家都是习惯用整数的多少mm,没听说我这板子是10inch*8inch的吧。
4,如果器件越小,那么越以公制为单位标注了,0.8pitch的BGA,0.5pitch的CSP,都是基本标准,你非要换算成英制,到时候有一点误差后,PIN脚多了,你的误差积累就多,那么焊接上肯定会有问题的。
5,记得美国航天局有次事故的原因就是里面有个工程师把单位弄错了,导致……
说了这么多原因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,别公英制混用了,你非要说你用了这么多年都没问题,那你直接就别搭我这茬了,我这里就是想给大家说说人家大公司是怎么做的。

网友A:
支持郭大哥~

有一个疑问:
比如我的via是 20/12的,单位是mil
当我出gerber的时候是用mm做单位吗?
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我的封装是用mil为单位做的话,出gerber是选mm做单位的话不是也就自动转化为mm了吗?

楼主:
何必呢?

你出钻孔数据怎么办?难道你的钻孔表就是0.3048mm的孔吗?你想让厂家给你打成0.3mm的孔费那么大劲干啥。乱不乱?

网友B:
这个恐怕没砖头

  经常见新手用英制,那是不会选择单位转换.
  即使是布线线宽也会选择0.254mm,而不是英制.
  布线选择0.254mm只是图好移动,算间距.

网友C:
呵呵

确实挺乱的

网友A:
这下明白了~

以后改用公制~
有的手册是英制的,俺转换为公制的怕不准却,其实是杞人忧天了~哈哈

网友D:
好贴啊,

好**啊!学习了!!!

网友E:
现在的器件封装差不多都用英尺

比如管教距离2.54mm,1.27mm
很少见有1,2,3mm之类的

网友F:
re

这些东西没有统一论调,看菜吃饭。如果datasheet只有一种制,那就照用,如果两种都有。注意观察,采用整数的那一种制。

就本质而言,应该是英制要好些,主要是单位要小,容易使用。从电子行业本身也是偏向采用英制,单位小有他的优势。

网友D:
标准太多,烦啊

如果当初 秦始皇 统一下 长度标准 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G(2009-05-19):
支持用公制

中国人对公制的比较敏感点吧,因为学理工的学校教的数制都是公制的.台制PCB厂用英制比较多.

网友H:
心里支持公制,但一直在用英制

比如设置线宽,要0.35mm等,用mil的很少说小数,基本就是4mil、8mil、12mil等等
其实英制的inch才是主单位,估计很少人用,因为那个小数点后就更拉长了

很多做结构的,更多用丝为单位,出口就是4个丝的公差,我想这些ProE/Solidwords的人估计也是为了不用小数点的说法吧。

如果公制有个0.1mm的通用单位,在PCB layout这块上估计就有优势了

网友I:
制版厂,很多只知道mil

尤其是小厂,连gerber图都打不开。只知道protel99。

网友J:
不是绝对的。

做PCB外形和定位孔时用到公制,布局和走线时转成英制的,但也不是绝对的,有时也要来回切换。反正也方便,一"Q"搞定。

网友K:
先来块砖头吧!

1、如果你用protel或其他软件,你可能觉得公制方便,我用allegro,我觉得英制方便...
2、gerber用什么制出图,无所谓,PCB厂没有0.254mm的钻头、是没错,但人家也有几套英制的钻头....所以,你用哪种制做的图,就出相同制的gerber..
3、如果Datasheet就是用英制标的尺寸、是无误差的,你非要换成公制,那是自己找麻烦....而且还得计算累积误差...
4、同一张PCB图不要经常公制英制的转来转去...每转一次,产生一次计算误差...转过十几次后有多少误差,得看你用的软件...

最后要说的是:我见过的大公司都用英制做PCB图....

楼主:
哈哈哈哈哈

楼上,请问你见过的大公司是哪几家,讲讲

网友L:
请教各位

曾经面试过一家公司,考官问我画板时用mm还是mil,我说用我用mm,但他说画板的都是用mil的,想问各位画板时是用mm还是mil,比如最细线宽到底是0.1mm还是4mil呢???

楼主:
回楼上

用什么单位是个人习惯,这个不要太紧张。
至于最小线宽,这要和实际的产品联系起来,你说做一个工业控制系统,用0.1mm线宽明显不行,至少要0.2mm,做手机呢,0.1mm已经很宽了

网友M:
顶,心里倾向统一公制,不过习惯MIL了

网友H:
最近发现小黄老跟在屁股后面

楼主:
小黄越来越上进了

从思想上他已经脱离了小年轻的行列,有的想法还是很有深度的。
从技术上,这小子前途大大的

网友N:
公制公制

公司的库,从0开始做的。好像所有的DATASHEET都有公制,但不是所有的都有英制。

支持公制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N:
公制公制…………

公司的库从0开始做的,好像所有的DATASHEET都有公制的尺寸,但不一定有英制的尺寸。。

公制公制…………

网友O:
呵呵 个人习惯

用公制 英制 没什么好说的
"PCB厂没有0.254mm的钻头、是没错,"
0.254mm 尺寸需要那么准吗,打0.25或0.3又如何?
不要以为你设计多大,板厂就给你打多大.所以思想不要太理论化了.
实际上许多板厂加工时孔一般打大一点点的,免得到时扯麻烦.

网友P:
公制通用

公制肯定哪都能有,英制有时候可能需要换算了

网友N:
公制通用

公制通用

网友Q:
确实值得考虑!

网友R:
明天和板厂确认一下他们有没有英制的钻头!!

明天和板厂确认一下他们有没有英制的钻头!! 要是没有就不和他们合作了。说明他们实力不够强悍!!!

网友N:
SURE OK

SURE  OK

网友S:
一直用公制

 英制一点概念都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