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原理图标题栏中,我设置的文字怎么显示不出来?

楼主(2009-04-1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设完之后

设完我的信息之后,怎么还是空白啊

网友A:
个人感觉是不支持中文,或者是没设置好

你换成几个英文字母试试

楼主:
英文也不行

换成英文也不行啊,郁闷。。。

楼主:
是不是要加Annotation

是不是要放置 Annotation?

放Annotation之后,设置Annotation的text属性 = .TITLE

这样的话,必须打印时 才能出现我设置的字吧???

网友B:
不懂 ,期待中...

不懂 ,期待中...

网友C:
试下这个

在2楼的图中选 Sheet Options那个页面
在Options这项的Title Bl什么的右边下拉菜单,由原来的Standard改为ANSI

楼主:
多谢楼上大侠

多谢楼上大侠,“Standard改为ANSI”,可以 显示标题栏了。

但改成 Standard,就不行了!
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啊???

因为ANSI标题栏不好看啊,所以我还是想要 Standard风格的标题栏

各位帮帮忙啊。。。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
等待ing。。。

网友D:
7楼正解

网友E:
模板一般要自己做的……放置好一些特殊字符串……

网友F:
放置啊

倒,你还没有放置特殊文本字符串

楼主:
是不是必须打印后才能显示 特殊文本字符串?

特殊文本字符串 是必须打印后才能看见吧?

平时只能显示成 .TITLE 吧??? 这样好像不爽啊

网友G(2015-11-25):
你的弄个特殊字符串 然后双击特殊字符串  改到对应的行列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