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跨分割"理解的不深,大侠们详解一下

楼主(2009-04-14):
什么叫跨分割?google研究了一下,还是很模糊

楼主:
信号线和电源(或地)分割的层不在同一层面算不算

网友A:
增长了见识

网友B:
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

电源层或地层是相邻的2层信号层的回流平面。

俺举一个6层板的例子
它的叠层结构是X1(信号一层),VCC,X2,X3,GND,X4
则X1和X2是以VCC层做为回流面,X3,X4以GND层做回流面。

假设,GND层是完整的平面,没有被分割,VCC层被分割为2个区域。
如果相邻2层信号层(X1,X2)的走线跨越了VCC层的2个区域,就是跨分割了。

若走线只在其中一个区域的话就不存在跨分割。
X3,X4的走线跨越VCC的2个区域也不是跨分割(因为他们是以GND层做为回流面)。

楼主:
这里的"走线跨越"是指信号线和分割的区域在同一层面吗?

还是相邻层也算?比如X1层有一信号线,它没有在VCC层走,而是在X1层走线跨越两个区域的上方

网友B:
LZ没有仔细看

假设,GND层是完整的平面,没有被分割,VCC层被分割为2个区域。
如果相邻2层信号层(X1,X2)的走线跨越了VCC层的2个区域,就是跨分割了。

建议你找个人手把手告诉你

楼主:
谢谢版主的热心解答.其实我就想确认:

如果走线与分割区域为相邻两层(而非同一层)算不算跨分割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