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4-19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还有固定孔,一般放在那个层,我画在禁止板层可以把

网友A:
明白 楼主的 意思 !当然可以了,去掉告警看下图

  把这一选项去掉就可以了!

网友A:
补充 :图中告警 是因为...

  因为 两个元器件 都靠在了 固定孔上,所以 才告警的, 后者图是 如果
  两个元器件在同一层的话,去掉图中的选项, 两个元器件之间就不会出现 告警了!

楼主:
没固定孔也一样

两个元件不在同一层的,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,

网友A:
去掉 图中选项之后你试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