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来问问题了:pcb设置中的 visible grid1是什么意思啊?

楼主(2009-04-22):
pcb设置中的 visible grid1
            visible grid2

是什么意思啊?

这个是设 可见栅格的大小吧?

我觉的只要 visible grid一个参数就可以了吧?

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参数 visible grid1,和visible grid2 两个参数呢???

可见栅格是正方形,所以只要一个参数就可以了吧

pcb设置中的 visible grid1
            visible grid2

是什么意思啊?

楼主:
我用的是protel99

谢谢

网友A:
栅格设置

你可以修改下  自己看看有啥不一样  呵呵

楼主:
我试了,

但还是搞不懂,为啥有两个visible grid?

visible grid1
visible grid2

楼主:
OK

知道了